汇川报err04

楼主(2017-08-03):
汇川md320  30kv  上电正常一启动就报err04驱动光耦和检测光耦全换掉了故障还是没解除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之前公司一台出现同样问题,送汇川售后更换两个模块和主板上小电容故障排除。

楼主:
主板我替换过   模块测量正常   也拆下来打开看没有烧的痕迹

楼主:
主板和模块都换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