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动机的控制电路基础带指示灯

楼主(2017-08-03):
从配电柜到按钮柜子里要几根线?

楼主:
配电柜到按钮柜是不是要4根线

网友A:
“配电柜”包含哪些器件,“按钮柜”包含哪些器件;是配电柜还是控制柜、控制箱,是按钮柜还是按钮盒、或按钮面板。
顶楼所给图不是接线图;SB1、SB2:停止按钮、起动按钮。

楼主:
是配电柜到控制面板

网友B:
楼主在图纸上将控制面板上的元器件用一个虚线框框起来,就可以看到需要几根线了。

网友C:
380的控制线路要放两个保险。按钮连灯和加一只灯需要5根线到控制面板。

网友D:
两个指示灯,两个按钮,一共5根线

网友E:
图纸都有了,你不会数一下?

网友F:
按照图纸实际接线就知到了。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开机指示灯呢?是不是总共4根线就行了?

网友G:
一个灯四根,两个灯5根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运行指示灯可不可以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启动按钮的线圈端

网友H:
自己用点心应该能算的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现在是配电柜到控制柜引过来AB两电源线,一个启动按钮,一个运行指示灯,一个停止按钮,运行指示灯接在启动按钮的两端,这样行么?

楼主:
也就是说运行指示灯一端接电源线,一端接启动按钮的线圈端

网友I:
4根线就行了。

网友J:
从电柜到按钮箱得需要4根线,另外应该加两条备用线为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