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高数脉冲指令140的脉冲频率是多少,是固定的吗?
伺服电机的转速跟脉冲频率的计算关系?
怎样计算移动的距离跟脉冲数的关系?
什么是集电极开路接法,是不是根据转速计算出脉冲频率不高,具体范围是多少,可以不用高速脉冲指令,而用定时器做PWM波输出?

网友A:
你以前用的啥型号的

网友B:
我只用作步进电机的正反转,我感觉频率应该不是固定,可以设定。

网友C(2019-02-21):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你是用plc给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提供脉冲信号的吗

网友D(2019-07-08):
伺服电机1转多少脉冲时伺服自带的,伺服电机说明书应该有。永宏plc脉冲评论可以调节,给R4056赋值5AH就可以。

网友E(2022-03-17):
可以买廖老师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