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时下最火的三句话是什么

大声告诉我!!!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其实可以

我觉得 ok

你们发现了吗?

《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有毒

现在走在街上或跟朋友讲话

一开口就是“有没有freestyle”

不爽别人就想 diss 一下

除了给你们介绍这么火的节目

还要给你们介绍同样火的活动

来~~~

近日,菲力尔联合中华工控网

举办产品有奖体验活动

经过专家评委的严格评审终于出结果啦!

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湖南的电气工程师

重点是

这位体验者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巨无比详细的产品体验报告!!!

和之前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哦

巨无比详细体验报告
↓↓↓
这次应用主要是对配电设施进行了观察,包括变压器和配电屏等,与此同时,对CM174红外成像钳形表的功能,进行初步的了解。

配电设施的观察
(1)800kVA变压器(1#变)

型号S11-M-800,额定电压10000V/400V,测试时负荷较小,不到额定容量的20%。

测试时为多云天气,变压器室内温度计显示31℃,CM174测得温度计底部温度26.9℃,地面温度20.8℃,变压器室附近室外金属门表面温度33.0℃(无阳光);可能因早几日为阴天及下雨天气以及其他,而地面及墙面温度较低。

此时变压器高压侧的一面温度分布情况如图2、图3所示,左侧温度见图4。

从图中可以看出,高温在上层,符合常规概念;此时变压器本身的温度表,显示为44℃多一点(参见图5),基本与所测表面温度相符合。

接着,对变压器接线端子连接部位的温度进行了测试。

高压侧A、B、C三相分别为34.5℃、35.1℃、34.0℃,数值差别可能与测量点的一致性、各相电流大小、各散热状态有关(中间相稍微偏高),可以认为基本均衡;而确实,去年底曾进行过一次维护,未见接触不良的情况。

低压侧A、B、C三相分别为33.1℃、33.7℃、28.4℃(与高压侧位置对应),从记录的图像看(未示出),C相测量点稍微偏离了一点;而低压侧温度低于高压侧,应当与低压侧母排散热状态较好有关。

导体连接点的温度,达到热平衡后,除其接触电阻的发热外,还有变压器壳体辐射热、变压器内部传导热等的影响,假设这些影响的水平相当,则导体本身散热状态较好时,温度会偏低;这里的讨论,忽略了低压侧电流比高压侧大、电流流过时导体本身会发热的因素。

图4记录的是靠近A相侧的温度分布,而靠近C相侧一面的温度值未予测量;实际工作中,应当注意到测量的全面和合理,以具比对性和可操作性。虽然,变压器满负荷时的表现可能会不一样,但此次测量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变亦为800kVA油变,负荷稍高、但也不足20%,温度测量情况大致与1#变相当,亦未发现异常情况。

(2)#变低压总屏

该温度值的测量,比1#变要早;那天因一台大功率设备的开启,负荷达到了变压器容量的一半(图6)。
拟观测总开关背后,进出母排连接部位的温度(图7)。

测得的温度分布情况,参见图8、图9;当时为仪表熟悉中,试着观测不同点的温度。其温度较高部位,为导体连接处;它含有连接处接触电阻的发热,亦有开关内部传导热(触头发热)的影响。

与此类似,对开关引出端的6个点均进行了观测,上部3个点的温度在35℃上下;下部的3个点略低,记录的值是32℃的样子(当然,实际工作中需有客观实录的准确数据,否则不能作为依据)。

另外,靠内竖直下行、进电母排转弯处观察到一个温度较高点(未示出),是观测误差、还是确实温度比较高,及其原因等,因时间关系和测试水平受限,未予确认而存疑,但可作为今后维护的参考。

观测2#变低压总屏时的负荷也较低,未见异常情况;对高压进线、高压屏的观测,也未见异常。

(3)分配电屏(11P)

当天低压室内温度较低,温度计指示25℃,时间是1#变低压总屏观测的前一天下午。
该配电屏上部有两个开关(开关一、开关二,图10),为对同一台套设备供电;其出线见图11,开关一的出线,为两根同型号、同规格电缆并联供电。

观察到的面板电流,分别见图12、图13;面板上的电流表主要起指示作用,其数值仅供参考。

用CM174钳形表对应测试,其电流分别为图14、图15所示。

其中,图14显示的开关一的电流,是测得的单线电流,实际所测相的电流,可以认为是169.9×2(A);该负荷电流略有波动,会随着观测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接下来,则进行主要所关注的测试——热图像。

观察开关一的出线,发觉右边一相导线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相(图16),并且温度值较高,若暂不处理则热天需加强监护;该设备三相电流是平衡的,导线连接点的发热情况应当一致。

从现象看,可重点怀疑导线的接线端子是否可能存在接触不良;但是,应当先确定开关端子与其连接导体、抽屉接插件、接插件端子与导线(电缆)的连接是否可靠。还有,若开关内部触点接触不良,也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电缆较大,判断失误可能存在耗工耗时等问题;比如若重新压接端子,可能涉及到导线余量、制作不便等具体情况;所以在决定前,需判断准确。日常维护中,还可对照线径,收集导线发热状态等更多信息,以提供今后判断的依据。

图17在观察开关二的出线时,见到开关一导线的温度比开关二的高;但图17中间偏右的温度较高部位,未进一步判明是热的辐射、对流影响还是其他。

体验者的试用感受

一块表,集成了电流、电压、电阻测量等各项功能,更具红外热成像能力,而又体积小、便于携带、品质可靠,是了解设备设施状态、维护检修、日常巡检的得力工具。

特别是红外热成像功能,其显示直观、便于比对,有利于快速作出判断;而能够用于难以接近、或不能接近的位置(例如高压,其实低压不便接近者亦然),则提供了测量的便利性。

显示面板较多的像素,能够显示更多的信息;热成像图像与电量测量值,二者合而为一显示,不但紧凑,而且能够方便观察。而“柔性钳头适配器”的配套,不但可以扩大电流量程,还提供了测量的方便。

虽然体验时正值负荷较低,但主要的和感兴趣的功能、有条件的测量均进行了试验,也得到了有益的数据,取得了CM174的应用经验。因为定位是电气测量工具,所以对于仪表的测量结果,不但需要了解其测量原理,还需要结合电气知识和电气经验作出判断。

虽然该次所得试验数据,由于开始时处于了解熟悉阶段,可能存在测量偏差和不全面;而又因单位规模小、效益差,不主张非直接生产性环节方面的开支,未能购买产品,但通过这次体验,仍感受到了CM174的方便性和有利性。

对FLIR的产品的要求与建议

CM174在使用热成像功能时,耗电相对较大;因此若连续使用时间较长,则需注意电池容量。若能在供电方面,或者耗电方面进一步优化,则更为理想。
小编解答:后续FLIR公司会推出锂电池背板改善背板续航时间,敬请期待!

在手册(目录)中未能见到数据存储方面的明显介绍,所以试用中认为无该项功能;当然,即便如此,亦如同普通钳形表一般,借助于其保持模式,对问题的观察、判断已足够。

产品规格中,有的项未能理解,例如显示屏计数、IR截屏频率,当时猜想会不会与数据的采样、保存相关,或者仅仅是基于显示方面。这可能是由于我对相关名词不了解才需另作解释。
小编解答:欢迎拨打400-683-1958热线咨询

从用户手册中看到,产品保修时间较长(符合有关条件的前提下),这表现了对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的信心。
小编解答:用户购买并在线注册后,可享受整机10年质保的超值售后服务。

非常感谢菲力尔公司提供了这次体验了解的机会,相信凭着产品的质量和性能、适应性,以及适合的配套服务,会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信赖。

看到这里,小编瞬间老泪纵横

为了了解产品,体验者也真是操碎了心啊~

这次所得的试验数据

由于开始时处于了解熟悉阶段

可能存在测量偏差和不全面

但通过这次体验

体验者确切感受到了CM174的方便性和有利性!

顺便预告一下

除了今天介绍的CM174

其他两款产品都会有体验报告陆续出来哦

网友A:
当年曾号称凭3句话“吃饭”  :
1. 问:这个有不有前途?  我答:可能有,可能没有……
2. 问:那这个能不能做?  我答:可能能做,可能不能做……
3. 问:那我想试试……      我答:那就试吧。

记得不是很准了,没有之前跟他人描述的干脆;
1990年代末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