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忙。CPU224XP CN用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电脑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原装200电缆一般用默认的设置就行。

网友B:
呵呵;原装的PC-PPI的话,你接在电脑的COM口是COM几就选COM几;
USB-PPI的话在通讯选项内选USB;

网友C:
原装电缆也有好几种的。
串口  USB口
200、300都可以用的电缆等

楼主:
6ES7 972-0CB20-OXAO这种。

网友D:
楼主把编程线,跟plc联机后的接口拍个图片上来大家方便帮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6ES7 972-0CB20-OXAO这种。
这种型号好像也有两种,一种串口的一种USB的,你的是那种,晒个图看看

网友F:
驱动程序装了没有?插上USB线,到设备管理器 中看USB虚拟COM是几?

楼主:
我的只有一个COM1。

网友G:
将连接电脑的编程电缆拔掉,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看那个COM口消失了,这样就能够判断你的电缆连接是那个com口,没有看到com口变化就说明你的电缆没有连接上,缺驱动或者有其他问题。

网友B:
先确认好你的是不是原装的;
原装的是不用转换出COM口的,直接在选项内选USB;
如果是仿的,请插上电缆安装好驱动在电脑硬件属性里查看COM号;

网友H:
原装串口还是USB都没有看到,产品本身有货号的,你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