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捷径

楼主(2017-08-03):
  变频器维修有捷径吗?我看有。是什么呢?就是测量 或者说检测。检测有两种方法:
  一.静态测量,也叫不通电测量。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电阻测量法。
  二.动态测量,也叫通电测量。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电压测量法,示波器测量法。常用的是电压测量法。
  三.比较法,运用电阻测量法,电压测量法,示波器测量法。。。用好的线路板与故障板的测量点之间对地电阻或对地电压。。。进行比较找出故障点的方法。
   运用以上方法,大部分故障即可排除。要点是,维修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维修经验。多学多练,总结经验是其基本功,也是成功捷径。

网友A:
对器件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同步测量,如测量二极管和IGBT,也许算是个捷径吧。

网友B:
维修更多的经验的积累的过程

网友C:
维修的多了,电路研究的多了,修的就快了

网友D:
捷径也就是靠别人的经验

网友E:
捷径就是换电路板,一块一块的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个倒是真快啊

网友H:
你这个算不上捷径只能叫做爬径。楼上说的换线路板算捷径,还有一种捷径就是找一台相同型号功能正常的变频器对比测量或对应互换。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有没有QQ群啥的可以和您近一步探讨维修知识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哈哈  我是整个的换啊

网友K:
谈不上捷径吧,没有那些经验和总结,一切都是空淡。

网友L:
有一模一样的型号放在旁边参考,可以省力很多;

网友M:
回复 网友K:
经验和必要仪器,万用表,示波表,vi测试仪,在线测试仪,故障分析仪

网友N:
仪器当然重要,经验也是很重要。要是资料丰富就更好。

网友O:
搞维修一定得胆大心细,还有要理论知识做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