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正反转

楼主(2017-08-03):
一台设备工艺要求,先正转运转到一定程度,电机堵转过电流保护,然后反转运转到一定程度,再堵转过电流保护,再正传,一直这样循环下去,这个怎么设置,请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堵转过流时多功能端子KA、KB或FA、FB、FC会动作,利用这个动作信号通过外围电路进行延时复位再启动。

网友B:
为什么要堵转过电流保护呢?这合理吗?为什么不停机再反转呢?实在不解其意。

网友C:
这样长时间转会不会烧电机呀。

网友D:
是测试变频器的性能还是电机的性能?变频器长期这样工作问题可能还不大,但是电机长期这样工作坏的肯定快。

网友E:
过电流应该要停机

网友F:
搞破坏性实验?

网友G:
变频器预过载功能

网友H:
这是用到了我们的设备--压滤机么,

网友I:
万一过载了不停机?这个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网友J:
像是2楼说的,堵转后的异常输出信号给变频器转变方向

网友K:
压滤机上,用台达变频器VFD-M,利用过力矩保护,继电器输出信号,电机反转。

网友B:
因为利用一个故障信号来获取反转的想法,不是好主意耶,要想反转,招儿多了。干嘛非要激活故障呢?做一个极限位置检测,或者利用变频器的电流或转矩限幅的状态,都可以激活反转的。干嘛非要堵转呢?交流异步电机,堵转很危险,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L:
其实楼主的设想是力矩检测,我估计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K:
压滤机上有用到反转吗?我之前接触到的压滤机无非就是一个螺杆泵往压滤机打泥浆,同样是变频器控制,但是也没用到反转呀

网友M:
楼主可以通过检测其他信号,作为电机反转的信号源来使用。不一定非要检测堵转呀,比如,你的泵出口压力,当达到一定压力值,就停机延时,然后反转

网友N:
压滤机上也可以用时间和传感器吧。  这样,报警之后,不是要先复位掉吗?   正转——报警——复位——反转——报警——复位——正转,按照这个顺序来控制吗?

网友O:
堵转?这个还是尽量避免吧。

网友P:
如果是力矩电机,可以随便用啊

网友Q:
我单位的压滤机卸料就有两种正反转控制的应用,一种是由一个油泵产生液压,再通过电磁阀控制油马达实现正反转卸料,另一种就是不用油泵,而是通过一台小电机变频控制,通过检测变频器电流(可调)达到设定值,继电器发出信号给plc实现正反转卸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