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如题,现在在搞一个三菱以太网通讯,plc模块的ip可以自己设置,但是这plc模块的端口怎么确定了?怎么查到的?

网友A:
三菱新的PLC的以太网口编程软件可以不需要网址直连,连接以后设定网址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现在在搞一个三菱以太网通讯,plc模块的ip可以自己设置,但是这plc模块的端口怎么确定了?怎么查到的?
使用您向PLC生产厂家购买的PLC编程数据线,将数据线连接电脑和PLC控制器上的专用编程通讯端口,运行编程软件,设定PLC网络端口的通讯参数,这其中就包含了IP地址的设定。

网友C:
不用设定端口吧  只要IP地址就行啊  端口默认

网友D:
1、如果是连三菱的编程软件,只需在编程软件中设定以太网模块对应的IP地址,选择实际的网络架构即可连上。
2、如果是自已写的上位机,触摸屏等第三方软件,需用以太网模块专用的设置软件设定IP地址,端口号,然后在上位机,触摸屏
中设定连接对像的IP地址和端口号。
3、如果以太网模块能连上,只是不知道以太网的IP地址和端口,此时可通过在“cmd"命令行中输入”netstat"命令,从中可看出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和端口号。
注:以太网SOCKET通信肯定是需要IP地址和端口号的,只是隐式的还是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