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7-08-03):
是不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A:
是欧姆龙PLC

网友B:
欧姆龙的CJ2M型PLC.

网友C:
1、欧姆龙的模块机,模块机通常用于大型的控制系统,输入输出点数在256点以上的设备。
2、带散热片的小板,是放大板,一般用于PLC输出端口带载能力的扩展,比如原来只可以驱动0.5A的负载,通过增加小电路板,可以驱动高达5A的负载。

网友D:
OMRON的CJ2M系列的组合式PLC;

网友E:
那个omron的标示很清楚

楼主:
这个是天鹅液压打包机的控制柜,

网友F:
后面的输出放大器有特色,不过好像都是单个的,太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