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在网上查到一种方法是要使用通讯模块和路由器,但如何使用具体方法斗找不到,各位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到一种方法是要使用通讯模块和路由器,但如何使用具体方法斗找不到,各位大神们帮帮忙

以太网模块连接网线到路由器,然后你的电脑和以太网模块IP地址设在同一网段。

网友B(2018-01-01):
方法很多,主要是要用于什么环境

网友C(2020-01-01):
现在是很多了,网关连接plc。可以远程下载程序等等

网友D:
你想实现什么样的无线通讯?距离?wifi?zigb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