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6430变频器炸模块后的检修

楼主(2017-08-04):
有台西门子变频器炸模块后,连接驱动板和电源板的黄色线旁边有个零件碳化,有知道是什么件的吗

网友A:
是不是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B:
驱动板插头左侧的保险??套装2个磁管。

楼主:
有的是有两个黑色直通的管子
有的只有一个贴片的元件 烧碳化了看不了是什么东西

楼主:
现在是接了个直通的元件后 开机能运行 没有电压输出 请问那里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