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假如我现在用的PLC是FX3U-80M,带了三个轴,让他们都通过TBL里面的指令设置好了走。
那么第一根轴到位了之后,我让它立刻就往回走,第二根、三根轴也是。
我原本想的是用M8029,但是我想这么多轴,用M8029不对劲啊,那如何找到轴定位结束后的输出呢?求大神指教!
还是说写个程序,在TBL第一个程序执行的下降沿后就执行第二段程序?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数值比对就可以了,
目标脉冲数与实时位置脉冲一样,,再加上伺服反馈回来的定位完成,就认为走到位了

网友B:
用每个轴的脉冲输出状态 比如 M8340

网友C:
该定位指令执行完成时M8029旗标就是指令完成标志,在该指令下一行立刻使用即可。程序内部的高级指令都是如此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啦。

我还想再请问下,我现在有4个16位的数据,我想把他们都乘起来,我用的是FX3U-80M的PLC,编程软件是GX-WORKS2,用的是FBD语言,只有MULP和DMUL两个乘指令,但是现在数据太多了。怎么把他们都乘起来,谢谢大神。

网友D(2017-11-16):
引用 网友C:
该定位指令执行完成时M8029旗标就是指令完成标志,在该指令下一行立刻使用即可。程序内部的高级指令都是如此处理
如果三个轴同时结束定位,程序会不会混了啊?

网友E:
M8029可以用做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F:
我一般用M8029来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定位指令执行完成时M8029旗标就是指令完成标志,在该指令下一行立刻使用即可。程序内部的高级指令都是如此处理
如果三个轴同时结束定位,程序会不会混了啊?
该指令下一行立即使用知道吗?
也就是说在该指令的过了下一行使用就失效:它的指针标志已经可能是其余高级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了

网友G:
每个轴还有个单独的忙/空闲标志,可以用这个标志检测。

网友H(2018-03-13):
这个我很早以前用也有疑问,三菱技术售后给我的答案是程序里紧接着驱动程序段(DRVI,DRVA这些指令)后面用那个公用的标志位来导通一个中间变量M,然后用那个M来做完成标志位。。。不过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用了脉冲计数值做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