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变频损坏莫着急,放电完毕拆整机;
闻问诊切不可缺,弄清故障开始测;
输入输出PN结,三相平衡再拆壳;
上电之前看铭牌,电压加错会炸机;
母线无电看保险,整流滤波压敏错;
母线有电无显示,开关电源去补课,
显示杂乱拆主板,多半程序要重写;
显示正常看报错,故障代码查手册;
欠压过压最常见,电阻取样运放算;
上电过流看检测,电流互感器易出错;
过热报错不稳定,风扇不转热敏断;
主控芯片功能多,放大检测都是它;
上电没报错就运行,两种方式试机灵;
面板控制调参数,端子控制给信号;
运行中过流很简单,驱动电路先要看,
模块损坏也常见。马达如果要抖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要查光耦或电容,
缺相一般查外围,断线或接触有不良;
参数复位须谨慎,现场备份要两人,
其他故障也很多,按图索骥不会错

网友A:
不错!简单明了,也收藏。

网友B:
实用的很,收下了。

网友C:
这个需要实践啊!
没有师傅带估计没几个敢下手!

网友D:
这是楼主多年维修经验总结出来的吧。

网友E:
有意思,楼主还是隐藏的文科高人啊

网友F:
  总结得好!有价值。

网友G:
高人总结的很实用,

网友H:
总结的不错,顺口,好记。

网友I:
请问这是楼主原创的吗

网友J:
实践出真知,总结得很到位;收藏学习了。

网友K:
经验总结不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