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维修伺服控制器都需要那些设备和工具?

网友A:
与之配套的伺服电机和编码器,不然试机都是个问题

网友B:
没有电机试不了的。

网友C:
调试比较麻烦,要带编码器,触摸屏,电机。方便到现场调试,也就不要特殊的工具了。

网友D:
烙铁与热风枪必备,电源,示波器,有配套电机更好......

网友E:
没有匹配电机试车,估计修好也是没把握

网友F:
呵呵;先从变频器做起吧;
变频器能修的水平相当高了,过几年再考虑这个;

网友G:
如果还是菜鸟的话,你需要寻找一个师傅,追随其掌握维修技术。至于维修工具的配备明细,你可以仿照师傅的维修工作室选购。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好吧,那我还是维修我的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