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2.2KW的电机,额定50HZ,额定电流6.6A,额定电压350V.最高转速8000转。用变频器驱动空载电流3.7A。换其它变频器也一样。想问一下是不是高速电机在设计时,考虑了恒功率段的励磁电流需要,所以提升了励磁电流量,从而造成空载电流比较大???

网友A:
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6.6A这么大啊!
几级的??

网友B:
8000转,特殊电机,与普通电机空载电流不同。

网友C:
8000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

网友D:
你的分析,我认为很有可能呦。像主轴电机,都是定制的电机,所以不能用普通电机的惯性思维去衡量它的参数。应该以铭牌数据为准。

我记得主轴电机都是最高转速就是额定转速,现在都可以恒功率调速了吗?

网友E:
8000转,这么高转速,没见过。

网友F:
这电机是进口的吧?是不是机床上面用的?

网友G:
上个铭牌的图看看,电主轴不同普通电机

网友H:
一千瓦俩电流,差不多啊。

网友I:
低速时电机电流要大一点

网友J: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经验。
现在是基本认定无问题,而要解释其现象,可查找有无相关资料;若一时找不到所需答案,亦可后续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