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1.先给大家说说故障现象:清洗机上的一个风机,75kw,星三角控制。在我们公司已经正常使用2两年了。上个月一天,整个设备因为互锁,停机了三四次。然后再一次重启的过程中,配电室出线柜跳了。
2.重点说明:风机是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10s,正好在转换成三角形大约一秒后,出线柜跳。检测到瞬时电流1000A左右
3.这次跳闸还很奇怪,从出线柜到风机有三个断路器,都没跳,唯独出线柜跳了。
4.针对这次故障,我做了如下事
a.风机轴承,绝对没卡,
b.风机绝缘和各相电阻,都正常,绝缘MΩ级别,相电阻,2Ω左右
c.考虑到跳闸前风机多次启停,怀疑接触器打弧,触头是有打弧痕迹,打磨
d.断开主回路,只启动风机控制回路,接触器动作正常,各个触点接触良好。
e.单独只启动这个风机,钳电流,启动时,Y型,380A,转换成三角形,瞬间到540A,很快就降到230A,最后启动完成,降到73A。手动启动正常。
f.风机接触器是24VDC,由plc控制启动
到这一步后,我们决定开自动启设备,
自动和手动区别:自动时,还会启其他电机,但是都很小,2kw之类,并且这个大风机是再其他电机启动完成后,再开始
结果,其它电机启动都正常,一到这个风机转换成三角形一秒后,又跳
g.为了启动设备,要求配电室,更换他们出线柜断路器。结果还是跳。
最终协调配电室调整出线柜整定值,借此希望能把设备开起来,终于开了起来。
h.设备运行到现在,期间也再次启停过设备,正常。搞不懂根本原因在哪

网友A:
你都说了调整过整定值
那就看看整定值怎么调的
原来是否合理?

网友B:
75KW风机,启动时间仅10秒,够吗?简直怀疑电机还未启动起来。不知你的风机是属于什么类型,多大的直径及速度,记得我们用过的一台75KW风机,也是Y/△,启动时间需要40秒。

网友C:
1o秒是短点30秒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定值配电房调,具体怎样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时间一直都是几秒,在出故障后,才调到10秒。好像是二极电机。

网友D:
可以延长启动时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次再出故障,我就准备换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启动时间长短主要看电机是否接近了额定转速,这么大的电机从声音上也能判断。

网友F:
我想知道你跳闸的时候电流是多少,最好全程监测才好判断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风机,进出风口开度、介质类型和温度、平衡性等都影响风机运行,风机和电路都没问题那就换电机试试。

网友H:
越级跳闸、而又在转换到三角形 1s后,说明应当不是短路跳闸,且又以往正常、调整整定值后可起动。
开关是哪种类型,原整定值是多少(新、旧开关)、现多少(可询问);(出线柜)该开关后,还有无其他较大负荷。
可考虑与起动时间有无关系。

网友I:
既然你单独启动这个风机,测得的瞬时电流是540A,那么,断路器动作时的电流是1000A,相减后,你的那些小的电机的75K电流是多少,有达到或者接近这个差值吗?75KW电机的正常运转电流是不是应该是150A,启动电流最小的话也有540A也差不多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跳闸时,钳接触器上一瞬间500多,配电房监控到1000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普通风机,用于风干用,同样的配置用了两年。设计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跳闸的出线柜是世林机电,具体的参数不清楚,配电室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只晓得以前是1000A,短延时0.3s跳闸,现在改成1200A再跳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他那些小电机启动,电流不会很大,另外一个22kw的小风机都是先启动,等其他设备启动完成,这个75kw的才会启动。正常运行时,整个设备电流也就300A左右

网友J:
应该先启动大电机然后再启动小电机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过这个问题,一种是接触器打弧,弧光之间短路了。另外一种是接触器电压不足,24vdc,导致主接触器无法吸合住,吸住了,然后又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J:
启动顺序现在改不了,错开的话,都一样吧

网友K:
拿卡表监测电流,星接后电流开始下降在切换角接。原来一直使用正常,应该排除电压的问题。有可能负载和以前不一样了,发生了变化。

网友L:
现场测量跳闸时电流500多安,配电室却是1000安,配电室那边有没有趁检修更换过CT?

网友M:
风机的进风管道有没有风门?

网友N:
感觉星三角后,既然能运行一段时间后再跳闸,感觉是星三角是时间有点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唯一能影响负责的,就是风门,要求开机时,风门必须是关闭。我钳过,风门开和关,电流差距两倍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考虑过这个问题,配电室说,这个电流值是断路器自带的,不是那种额外安装的ct。同时,也更换过断路器,效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进风没阀门,出风有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以后再故障,我也准备换时间继电器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进口设风门是为了调节风量和关闭后减小电机起动电流。出口设风门是为了什么呢?虽然也可以调节风量,但是风门关小会增大电机电流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请教下 Ct 是什么?

网友L:
回复 网友O:
电流互感器

网友P:
以前厂里有个30千瓦的搅伴机,也是星三角运行的,用时间继电器设定10秒,运转到三角时过两三分钟自行停止了,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测下电机又是好的,挽伴机里的料还是一样的,把负载甩开,试一下又正常,想不到问题在那,后来问题是三相主线有一相是虚接,把电机从新接好在试一下,就好了,空开有一相是虚接的,转到三角运行时,电流就超出来了,就起保护了。

网友Q:
转换时间10s,是不是时间太短了。换时间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R:
风机闸门关了再启动么,电流不是小么,为什么启动后电流是73A?有点异常哦。

楼主:
回复 网友M:
出风口加装风门,我钳过,关闭风门,电流小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R:
73A是启动完成后,风门打开电流,测的是主接触器下。风门关闭大约38A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这个设备是运行发热,才导致线路虚接,停机检查还不容易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Q:
现在启动起来了,再启动也没故障,以后再这样,我就换时间继电器

网友S(2017-10-05):
不要换时间继电器,而是修改PLC程序中关于星三角切换的时间语句。星三角降压启动分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现手动可以正常启动(即时间继电器正常工作),自动却要跳闸,应是没有修改PLC程序,导致在自动时仍执行原程序中短时间切换的参数值。不知道当时切除负载,用控制回路在自动方式下进行的试验中,楼主有没有注意星三角切换的时间与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不一致?PLC程序有自己的定时器,不用外部的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