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控制柜和控制盘,内部提供有240VAC照明灯和标准电源插座。

楼主(2017-08-04):
这个对于控制柜和控制盘,内部提供有240VAC照明灯和标准电源插座。要怎么在图中体现出来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灯就一个圆内部有个直径大小的x,旁边或者明细上注明型号,区分是日光灯还是led灯等等,我们一般用H表示。插座就是一个长方形内有三个圆孔,也可以完全按照三孔插座的尺寸画一个。我们一般用XS表示。市场有卖卡轨安装的三孔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B(2022-07-27):
一般用XS表示。市场有卖卡轨安装的三孔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