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自己做一个直流电机保护装置~两路控制电路,当电机过载后断开一路,另外一路还能工作~需要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A:
用继电器?在断开的下端加一个继电器,接继电器常开端?能说具体点?

楼主:
就是不想用继电器~只是做个实验一开始想到了串个电阻加个光偶之类的检测电流,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清晰的想法。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想过了,不过保险丝一断两个电路就没电了。

网友B:
这问题没看懂。直流电机保护电路,保护的是直流电机呀,怎么还有保护两路的问题?真心不明白。

楼主:
是保护直流电机。。就像车窗当车窗夹到手了电机就会停止不会再上升了,上升那一路电路就不工作了,但是还是可以下降啊~

网友B:
哦,是这样子呀。那不就是限位开关的作用吗?当达到了一个方向的极限,就不能再前进了,允许倒退。这个限位开关的功能,很典型的电路。

楼主:
限位开关并不能确保那个时候能达到限位的极限吧。。如果没有的话电机不一直在继续工作的么。

楼主:
不好意思 就是想做个电机电流监测的

网友C:
直流电机的保护主要有励磁保护和电枢电流保护

网友D:
直接用过电流继电器做发信装置,怎么处理就是你自己根据要求做逻辑

网友E:
如调件允许,可在回路中加电流变送器和一块带有ttl输出的运放板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