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首先,先谢谢大神们的指教了。
我的问题是:1、我经过对实际位移,减速比,导程,编码器分辨率的换算得出的脉冲总数是个64位的数据,那么如何将这个64位的数据写进执行伺服的程序里呢,是两个双字嘛。现在我想把这两个双字的数据放到C里面去,求大神教教,怎么放? 先MOV再移位我也想过,但是都是16位的运算啊。。

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大神们的指教了。
我的问题是:1、我经过对实际位移,减速比,导程,编码器分辨率的换算得出的脉冲总数是个64位的数据,那么如何将这个64位的数据写进执行伺服的程序里呢,是两个双字嘛。现在我想把这两个双字的数据放到C里面去,求大神教教,怎么放? 先MOV再移位我也想过,但是都是16位的运算啊。。

谢谢大神们了
您打算用什么设备连接伺服驱动系统?用PLC控制器吗?如果是,那么,您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控制伺服驱动器运转的方式之一,就是让PLC控制器发送脉冲信号给伺服驱动器的信号接收端口。而脉冲信号的发送,可以通过编制PLC的梯形图程序实现。一般脉冲信号发送的数值,都是和伺服驱动器的运动距离有关的,还和伺服驱动器内部的参数设置息息相关(电子齿轮比)。

比如伺服驱动器设置的电子齿轮比参数是5000:1,转动1圈,编制程序的时候,发送的脉冲数值就是5000个脉冲信号,才能让伺服马达转动一圈。

网友B:
呵呵;还是调节电子齿轮比,数据限定在32位的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了

网友C:
64Bit写不进去的,开放的地址就是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