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LC定时器输出点的扫描

楼主(2017-08-04):
按下M0.0按钮,导通%M0.1,延时3秒以后,m0.1断开。 m0.2和m0.3能否导通呢? (我手头没有PLC,也没装仿真器))谁有条件分析,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M0.0按钮,导通%M0.1,延时3秒以后,m0.1断开。 m0.2和m0.3能否导通呢? (我手头没有PLC,也没装仿真器))谁有条件分析,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无法导通,原因是定时器采用异步扫描方式,采用自身触点复位可能导致无法扫描到触点状态。
如果将定时器的复位改成外部复位,你可以触发下面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