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有台设备需要油缸行程定位,方案确定为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接收电子尺信号来实现,该电子尺就是可变电位器,问题来了:EM231 需要的10V或5V电压哪里来?请各位师傅不胜赐教!

网友A:
电子尺的电源若果是10V的可以订购12V电源再串联3个二极管降压使用,不过很多的电子尺电源是24的,那样就可以考虑用PLC自带电源或增加标准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子尺就跟电位器是一样的,PLC只能接收0-10V,0-5V,4-20MA信号.就是说给电子尺供10V电压它的变化范围就是0-10V,供5V电压输出就是0-5V,不能供24V它无法分辨

网友B:
呵呵;你电子尺工作不通电的!
电子尺有模拟电压输出的!!!

网友C:
学习就是力量??

网友D:
管电子尺是不是电位器呢,只要输出信号标明是0-10V的电压,接上肯定能用。

网友E:
可以买到10V的开关电源呀,很简单。。。。

网友F:
这个建议直接用温漂小的恒定10V电源

网友G:
本身没有电源可以外接,看你的选择用哪种电压范围。

网友H:
一般选5V,用一组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I:
直接选用DC24V是的电子尺;输出有0-10V或4-20mA可选;如果是10V的可用12V的开关电源降压或定做10V电源

网友J:
5V是电子尺给出的模拟信号。电子尺的电源是不会变化的,0-10V都能给出。然后到PLC里面经过换算成数字量

网友K:
35元的12v电源用微调电位器应该可以调到10v吧。

网友L(2018-07-10):
电阻尺的电压基准源需要独立的高精度的电压送出来,否则监测的位置将不准确。如果直接使用普通的电源,那就需要编程上对其进行修正,具体修正方法要看具体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