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楼主(2017-08-04):
abb变频器acs510 11kw变频器上电报警f0016,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故障是 电机或电机电缆接地,重点检查呢这两项,去掉电机试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请送修吧

网友B:
检查模块是否击穿,内部供电是否正常,电流互感器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C:
大神告诉你坏了,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