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7-08-04):
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直流电机调速器介绍,直流电机3~5kw

网友A:
可以用直流PWM调速系统

网友B:
用直流电机调速怎么不用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加变频器调速系统呢

网友C:
电机电压呢?
不同电压规格调速器不一样啊
例如电动车我用柯蒂斯,

网友D:
首先,楼主的直流电机是永磁的?还是带励磁绕组的?如果是永磁的,直接控制电枢电压调速就行了,3-5个千瓦,要看额定电压,额定电压越高,电枢电流越小。直流的调压电路很多形式的,随便选吧。

如果非永磁直流电机,那还要看是他励,串励,并励或复励。挺麻烦的,要考虑给电机通励磁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准备用串励的,电压24v。

网友E:
某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F:
直流电机驱动很多,也很成熟,西门子,欧陆等进口的,国产也很多,如果是四象限运行的要考虑驱动器类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串励的?3-5kW?那电流可就是杠杠的了?采用可控硅电子调压比较好。变压器也要考虑的。电路不算复杂,但低压大电流,很讨厌。线径不细。

网友G:
一般直流电机控制器我是用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