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下面接8个大电动机,会不会因为启动顺序不对出事故

楼主(2017-08-04):
(无正文)

楼主:
另一边是另一个柜子的4个55KW电动机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A:
首先一点:这个我建议一定要机械联锁+电器连锁才可靠,你的机械联锁么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边是另一个柜子的4个55KW电动机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时启动?
肯定不能同时启动,变频器就是把电机启动后退出,电机转工频运行。

楼主:
这个会不会经常出现故障

网友C:
这么整买个软启多好

网友D:
变频器突然失去负载会报警的。

网友E:
设计好了没问题

网友F:
STR那个是软启动吧

网友G:
那个是软启动,不是变频器

网友H:
是软启动,不是变频器。

网友I:
这变频器只能带一台电机,单台启动

网友J:
我看着是下面4个和变频器的可以互相公用啊!

网友K:
楼上好多都说了是软启动,不是变频器。
另外无论是软启动还是变频器,只要将保护做好,都可以使用。

网友L:
应该是变频一拖四一应用电路

网友M:
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