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空开都有什么功能?上面有两组辅助触头

楼主(2017-08-04):
(无正文)

网友A:
辅助触头如果是与主触头同时动作的,则可以反映开关的通断状态。

网友B:
带热继电器功能的断路器,用它接触器下边不用带热继。

网友C:
带热保护和短路保护的,和主触头同步反馈状态。当OL信号用,也要侧面装的。

网友D:
有热继电器和辅助触点

网友E:
我们这里都是合闸信号,给
plc用的。也可以参与控制中去

网友F:
可以当指示灯用,也可以当热过载用。

网友G:
起到保护做用,要是有plc可以接到输入点做为故障用。

网友H:
就是多给你的控制开关端口

网友I:
把空开和热继电器集成到一起了。辅助触点和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相同

网友J:
一组NC是常闭触头,一组NO是常开触头。

网友K:
反应闸刀开关状态的辅助触点。

网友L:
跳脱时与之所控回路连锁只用.....

网友M:
监测和保护用的

网友N:
没有看错的话,这是电机保护器

网友L:
在跳闸时与其所控制回路联锁,实现安全与报警功能…

网友O:
这是热过载整定。相当于热继电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起到保护做用,要是有plc可以接到输入点做为故障用。
我们这也是这么用

网友Q:
电机保护器,带热继电器的。

网友R:
可以省掉热继电器

网友S:
反映开关状态

网友T:
这个是电机短路器内部有热继功能,类似施耐德GV系列电动机断路器。

网友U:
可以指示状态啊

网友V:
电机保护开关,辅助触点指示开关的工作状态

网友W:
纺织厂清花车间用的,就是一个带热继功能的断路器而已,

网友X:
这种开关不便宜啊!小小一个100多

网友Y:
应该就是 带过载保护触点的那种,常开触点串接在启动回路里,常闭触点串在停止回路里。

网友Z:
是不是开关闭合的反馈,作为开关闭合信号串在二次回路中,检测电源开关是否闭合

楼主:
整个车间是PLC控制的

网友AA:
大家说的都很对

楼主:
塮大家的讨论

网友AB(2017-09-03):
做小信号使用的,报警什么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