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一台变频器下面同时接4台55KW电动机,不同时启动,有时也有可能同时启动,变频器要怎么设置参数 ,接触器控制线要怎么接?

网友A:
用vf模式,控制电机得接触器先运行,然后变频器启动,停止是先变频停止,然后停接触器,切换电机必须变频器,停机。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变频一拖四电路,其原理是首先变频启动1号电机,待同步速度后,变频退出转工频运行,其他电机启动类是。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接法以及互锁比较复杂严格,还有变频选型与设置,.....

网友C:
V/f模式无须电机参数,仅需设置热保护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