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一台变频器下面同时接4台55KW电动机,不同时启动,有时也有可能同时启动,变频器要怎么设置参数 ,接触器控制线要怎么接?

网友A:
详细看看变频器功能参数,

网友B:
一台和两台的电流又不一样,怎么保护?只能单独加热继电器保护,不调速就不要用变频器,也就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C:
呵呵;同时启动?你变频器多大的?

网友D:
变频器要大于电机总功率的1.3倍以上。而且V/F设置。而且,先在离线状态(停止状态)把变频器的输出开关闭合好,选择好要启动的电机是一台还是n台,然后再启动。

楼主:
多台风机,只是做启动用

网友E:
当然是变频器启动用一组点控制。

变频下面再带接触器,每组接触器再单独来控制。

·参数没什么特别的吧,看看变频手册。

网友F:
到底是同时启动运行还是分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