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繁启动

楼主(2017-08-05):
在变频器频繁启动运行中,当电机停转时,是让变频器以0HZ运行还是直接停机。哪种控制方式好。对停机制动没有要求。

网友A:
当然是停机,0hz变频器功率管不停止输出,停机时功率管不输出。

网友B:
启动停止方便,降为0HZ也不方便。

网友C:
自由停车,启停频繁加个回生电阻。

网友D:
有溜车问题吗?有就0hz

网友E:
停机对变频器要好些!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入,上电以后就不要随便的断电了,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用参数命令去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频繁也无妨。

网友G:
直接停机更加方便,给个端口信号就可以STOP了,而0HZ则需要进行调整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网友H:
这得看你带的什么设备了,对电机起停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I:
0Hz的时候为什么我可以用手盘动电机轴呢?

网友J:
看电机启停运转的要求,根据负载情况,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变频器能够正常频繁运行。

网友K:
频率为0

网友L:
最好给命令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