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7-08-05):
求各位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首先,去学学如何论坛发让人明白问题的帖子。
然后,再来讨论你想知道的问题。

网友B:
你想编写个什么呢?

网友C:
用脑子,用手,再加上工具,比如笔纸,电脑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好懒惰

网友D:
什么编写?
你这问题好深奥哦!

网友E:
根据所选用的PLC和控制要求编写;
通常,有与PLC对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F:
太难了。我逛了那么久的论坛。第一次遇见那么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