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在伺服驱动器上用JOG模式控制电机,电机只转很小一个角度,就不动了,如果一直按着正旋键,会出现震动,求高手告知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A:
1.首先确定电机固定安装没问题。
2.查看一下,电机电缆有没有与其他大电流电缆在通一线槽内。
3.看一下,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但是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可能是减速器有问题。。。。/(ㄒoㄒ)/~~

网友B:
原来还是机械上的问题呀。

网友C:
要进行电机角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