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目前的干扰基本30V以下的直接接入是没问题了, 主要是还有几十个60V+,80V+的,还没彻底解决。加电阻或者电容不知道如何选,谁有合适的型号,参数?

到PLC柜的普遍电缆长度为25-50m之间,到底是加电阻好还是电容好?模块工作电压24VDC,输入阻抗6.4千欧。

我担心如果选不好,会加大PLC的输出电流,这样也是麻烦啊,如果加中继,你说加24V的吧,会不会也烧,如果加220V的吧,电压又不够。

电容和电阻方案,谁能给个参考型号及参数。

网友A:
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
能找到干扰源头,处理量少些
加电容0.1的就可以,接到质量好的地线上
曾经处理过用万用表量达到100多V的干扰,其没有损坏DA模块,却可以将被控对象的IGBT损坏。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看情况解决吗

网友C:
这个我在三角轮胎的密炼车间,发现只要密炼机主电机工作,靠近线路的指示灯均闪亮(那个指示灯系统没有上电)

网友D:
隔离,有开关量隔离的东东

网友E:
开关量输入安全栅试试

网友F:
这种情况,采用物理隔离效果最好。光耦隔离

网友G:
加电容试试!

网友H:
0.1uF电容或用隔离模块隔离

网友I:
我们以前经常在DCS机柜加1.5uF的电容,我们是直接加在继电器线圈上

网友J:
我表示没有整明白这个60或者80V的哪里来的?
源头解决吧!

楼主:
滤波器条件不具备,真心不敢试,一个模块700RMB+,坏了购买周期又长,澳洲生产的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去测过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如果加起来,够麻烦,柜体内要加装卡轨,钻孔,30+个加起来真心费事啊,我刚晚上搜了下,这种隔离模块2进2出的都很少,大多是单通道的好像。你那有多通道的不?譬如8路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边输入端是直接到模块去的,没经过中继,要是经过中继我就直接试了,烧了中继倒也没啥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么多信号呀?确实太多了。像这样的结构,我会采用另外结构来做。30个信号就地采集,然后用智能IO端子,通过工业以太网远端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这么个情况,
1)一个9路闸阀控制柜,柜体与阀门本体之间的信号有动力线,还有开度信号,开/关到位信号。 到PLC去的信号有远控状态,开运行,关运行,开/关到位,故障,开度4~20ma信号 远程启/停。

2)到阀门本体去的电缆开关到位信号和动力线一起走一根多芯线,开度4~20ma信号一根屏蔽线。
到PLC去的电缆一根12芯线(除上面4~20ma信号外,其余信号包括控制均通过该电缆),和1根2芯屏蔽线。

现在情况是通电不运行时,到PLC去的信号没有任何电压,运行后即出现10+~80+不等的感应电压,确认到PLC去的信号接点没有与柜体控制线路连接。

网友J:
你的接地和屏蔽层接地做好没有?
两端都做好接地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除了4~20ma信号线,其余线都是那种单股的不带屏蔽的, 我上试过多余芯线接地单端或者两端接地都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加隔离成本就高不少了,加上乱七八糟的4000+是要的.

楼主:
同事先前项目用同样的PLC就是因为感应电压烧坏了模块的,不过不清楚当时的电压是多少, 反正4个模块加2个电源模块近8000多,后来就扯皮了,到现在我都胆小的不得了啊,同样的问题上我不会走老路。

每次通电前都测是否短路,测了一遍又一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走通讯,就用不着隔离了。比隔离成本未必高。

网友C:
这个,德国不同设备直接通讯流行隔离耦合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事怎样解决的,学习一下
想必还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找几个电容试一下看效果,怕,可以脱开PLC试验。
再说回来,不论用那种只要能解决问题,增加的那点成本算什么,光耦估计不行。

网友K:
试一下考虑你的PLC安装个隔离电源看看吧,很多的问题都会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24V 电源进线端之前我已经安装了隔离变压器了,不过这只是对电源端的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对于信号端的感应电压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