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新买的西门子1200,用博图v13连接。笔记本是win7旗舰版64位。组态好以后,用网线把笔记本和plc连起来,plc的link灯亮着。但是搜不到plc。用的是有线网卡。

楼主:
然后计算机本地连接显示的是未识别网络

网友A:
电脑和PLC的IP地址怎么设置的?ping过没?

网友B:
本地连接显示的是未识别网络 没错的;

1.首先给笔记本设置个IP地址。
2.在 显示所有兼容设备 处打钩。再搜索试试。
3.如果还是搜不到或者有错误,在目录树下方 “在线访问”下找到本笔记本网卡,点击 “更新可访问设备”,
找到后,选择“在线诊断”,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按照第二部下载搜索试试。
4.如果在第三部中还找不到,你可以换个CPU试试,确认一下系统安装的软件是否有问题。(安装中没错的话,可能几乎为0)。
如果笔记本系统软件,网线都没问题,在线访问还找不到就可以判断CPU 有问题了。

网友C:
基本上是软件问题
前几天遇到过V13连接TP700触摸屏,可以下载一点就没有反映了,重新安装的系统和软件,没有问题了。

楼主:
还还是搞不定。哎

网友D:
换v14,肯定没问题。如果是v13,要更新到v13 sp1 update8(我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