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8-05):
就是不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用PROFIBUS PA 怎么测量压力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是PA就仪表 就可以 普通的 还是接线吧

网友B:
看你用的传感器资料

网友C:
不是模拟量就用通讯的了。看对应的资料介绍

网友D:
百度来的:PROFIBUS-PA适用于过程自动化,可使传感器和执行器接在一根共用的总线上,可应用于本征安全领域。楼主仪表就带通讯的,仪表会自动把测量的模拟量转为数据,供其他设备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