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185kw电机,电流互感是500/5,所接配套电流表是400/5的,
当电流表显示200A时,实际电流是多少?该怎样换算?

网友A:
实际电流是250A。

楼主:
能给说一下计算方法吗?

网友B:
显示电流200A,那么互感器输出电流就是2.5A。互感器变比500:5,换算成实际测量电流就是250A

网友C:
亦可以用钳形表测量一下,以比对。

网友D:
(500/5)/(400/5)=X/200,x=200*5/4

网友E:
互感器500/5=100,是把实际电流缩小到了1/100
电流表400/5=80,是把电流的读数放大了80倍(只是读数放大,实际电流信号没有变)

现在电流表显示是200,那么实际流过电流表的电流是2.5A ,这个电流也是互感器二次的电流,那么互感器一次的电流就是2.5*100=250A
(电流表读数/80) * 100 =实际电流
电流表读数*1.25=实际电流         200*1.25=250
现在能明白了吧

网友F:
好几个贴都是互感器跟电流表不配套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可以把电流表拆开,把表盘上的标数改改就行了,就不用换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个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亲,这个方法好,

网友I:
倒推:
电流表显示200A时,400/5的电流表实际输入电流2.5A,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那么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实际就是
2.5×500/5=250A

楼主:
终于整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