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最近在学三菱的通讯,link玩不起,并联已经OK,N:N的看不懂。我是看手册的,以3U为例吧,软件是W2。谢谢

网友A:
N:N网络算是简单的,按照手册上设置下各个站,然后每个站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区域可以写,自动刷新到其它站相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