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7-08-05):
接手一个三菱F740  45千瓦的变频器
报欠压
上交流三相380V的交流电
1.母线电压560正常
2.电压检测量了分压点的电压,正常。几路检测都测了,  A/D转换器换了,六路通讯光耦换了,存储器换了
还是报欠压
3.主板跟换过了,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知道是驱动板问题,你换试试驱动板那些

网友B:
把保护检测部分追查一下就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光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