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在某泰家订做了个110V变220V的变压器,
 然后他们那边问初级220V?
 我答;一样,都可以。
 某泰强调说,要分出来。
 后来发过来看着是初级220V,因为设备发国外的,当地电源110V,于是我就初级当次级接上了,
 请教下,这样有什么隐患没有?

网友A:
变压器一般因为电磁泄漏以及负载压降,次级匝数比理论计算稍微加多一点的,如果变压器反过来应用,只是会导致输出电压稍低

网友B:
变压器,电压比对应匝比,所以是双向的,随便用。我们经常把380变220的变压器反着用,做实验用。

网友C:
一楼说到重点,一般变压器,初级电压匝数比是1,次级匝数比是1.05。

网友D:
功率够、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的话,使用应当没有问题,如1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解惑!

网友E:
其实就是容量问题!

网友F:
变压器绕制时是先绕初级而后是屏蔽层再绕次级。

网友G:
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H:
有,肯定有影响,在瓦数一定,初次级匝数和线径完全不同,会至其发热严重,甚至烧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肯定有影响,在瓦数一定,初次级匝数和线径完全不同,会至其发热严重,甚至烧坏

除了输出电压有点偏差以外,其余没什么问题,只要功率控制在额定范围内,绝对不可能烧毁。

网友J:
这个影响不大可以用。

网友K:
220V侧错接了110V没有问题,只是输出就成了55V。但是110V侧错接了220V会造成铁芯励磁饱和,是会发热而烧毁变压器的!

网友L: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M:
我做实验到是倒着用过,正常用的时候还真没用过。

网友B:
很久以前,单位电工考试,给我的的题目是,一台变压器,旁边放着一块指针式万用表,一个老师傅做考官,让我辨别一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告诉我是降压变压器。因为紧张,看到变压器上无任何标识。所以手足无措。师傅见状笑了,告诉我别紧张。并问我,刚毕业的?在学校里学变压器的原理了?我说学了。他又笑着提示,那变压器的匝数与电压是什么关系呢?我如梦初醒。立刻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器的两组线圈电阻。师傅笑了,告诉我不用了,你过了。那时,真的体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和甜头了。

网友N:
这东西还定制?多大量啊?成品控制变压器不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O:
变压器可以反过来用,不过不要超载,我以前维修直流电机 驱动器就经常用220变380电源来测试,不过是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