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为什么不能用用碱性电池?

楼主(2017-08-06):
如图,商家送的都是碳性电池,并说不让用碱性电池。为何?

网友A:
让你勤换电池,救活一个企业

网友B:
应该是怕电量耗尽后漏液腐蚀电路。

网友C:
不会吧?随便用,就是别把液体流出腐蚀电极即可。

网友D:
呵呵;一般都是没事的,不过这个用的电流极小,就是碳性的换一次也可以用好久;
我旁边就有卖这个的,配的都是碱性的,没问题,用的时间很长久;

网友E:
我用充电锂电池,相机里面的,充一次几个月

网友F:
电池的话,其使用性能大致有能量、内阻大小等;所注可能与负载性质、安全性有关,且有一定的保守性。
而且石英钟耗电小,碳性电池已足够。

网友G:
我都是随便用,反正也不贵。

网友H:
石英钟才多少钱啊,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网友I: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一个电池而已!

网友J:
我家的开始是用碳性电池(5号电池)几个月就要换,后来换用碱性电池一年多才换也没有发生漏液。

网友K:
我没听说有这个要求啊!
没必要这么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怕电量耗尽后漏液腐蚀电路。
我一直感觉碳性电池容易变软腐蚀,

网友L:
可能没有楼上说的那么严重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怕电量耗尽后漏液腐蚀电路。
班长说错了,碳性电池容易漏液
我司就是搞电池生产线及包装线的,碱性的会漏液,碳性不会,论污染,碳性比碱性强,至于石英钟最好用碳性,因为碱性的放电电流比碳性高,碱性的短路电流可达20多A,碳性低的多了,小功率的电子元件像遥控器,石英钟一搬推荐用碳性电池,实际上我自己都是用碱性电池,只要注意不要没电还放在里面那是容易漏液的

网友N:
碱性电池不知道啥时候就会漏水,当年第一台BB机就是这样差点报废,当年一台寻呼就就要1800大洋,还要托邮电局的同学关系才搞到的

网友O:
用普通碳电池是在方便采购和成本上考虑的因素多些吧。

网友P:
反正都是用普通的干电池

网友Q:
怕电流过大吧。

网友R:
加接一个电源驱动器即可,不用不换电池,用市电供电工作,

网友S:
石英钟耗电极微,用普通碳性电池就可工作数月到一年;没必要使用价格相对较高 且易漏液的碱性电池。

网友T:
我一般都是用几毛钱一节的电池,一节用一年多,也没遇到过漏液。

网友U:
没注意过要区分 一直用碱性电池

网友V:
钟表类说明书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W:
就是电池用时间长了把里边的电极片给腐蚀了,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X:
转帖看看,其实我也是有这个疑问
其实很简单啦,电子石英钟的原理和一般的发条闹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动力源不是发条,而是由电池、芯片电路、电磁线圈来驱动内部的机械机构。
电池供电和芯片电路,芯片电路利用外置的晶振来形成一个固定输出频率的振荡器,每一秒输出一个甚至多个脉冲。而这个脉冲信号被输入一个缠了密密麻麻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漆包线的电感中,拉动机械机构来显示表针的运动。
芯片电路的电压适应范围通常较宽,区区1.5V电压的AA/AAA电池的渣渣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
那么,犯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电磁线圈。

要解释原因,这里就要从电池本身讲起。
一般我们常用的AA/AAA电池,也就是5号和7号电池,通常有碱性(LR6),碳性(R6P)以及最差的R6S(啥名字忘记了·····)。
R6S最差,也最便宜,地摊常见,容量低,便宜,带负载能力最低,而且长期使用容易漏液。
R6P稍好些,最大的优点是不容易漏液,价格稍贵,带负载能力还行,目前算是主力电池了。
LR6最好,啥优点都占了,不漏液,带载强,容量大,但是价格高·····
问题就出在带载能力上,归根结底就是内阻。
差电池,比如R6S R6P,这些电池的内阻大,而驱动芯片的驱动电磁铁的方式,为了节能以及降低成本,实际输出形式是开关型的,驱动的瞬间电池电压直接加载在线圈上,这时候,瞬间的电流是比较大的,因为内阻的关系,实际加在线圈上的电压会降低一些,不是我们用万用表测定的那种空载数值,实际输出电流会偏低一点。换好电池的话,带负载能力强,电压降低幅度很小。
那么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同样的线圈,实际上用不同电池驱动的时候,因为电池内阻和输出能力的关系,线圈所承受的电压和电流是不一样的。

到现在,我们应该能知道,既然厂家根据AA/AAA电池来设计机芯,那就应该通吃,那为何还会有烧机芯的事情发生呢?

好吧又要扯到一些历史问题······
1:碱性电池普及时间短
2:厂家极端计较成本
3:客户要买便宜货

这些就导致了线圈用线的标号的降低,因为漆包线绝大部分都是铜啊,线圈上为了产生足够的的磁力,就要绕上足够的圈数。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漆包线用的越来越细,圈数也也来越少,客观上就降低了线圈的功率承受能力。那么,就可能在线圈的某个薄弱点瞬间烧断,不动了。
实际上,烧的不是机芯,是线圈。
不信的可以去问问修表匠,芯片其实很少坏,多半是烧线圈。

所以,电子石英钟尽量买好一些大厂出来的,才不容易坏。
话说我一直都用碱性电池,完全没问题。

楼主:
原来如此。同样的线圈,实际上用不同电池驱动的时候,因为电池内阻和输出能力的关系,线圈所承受的电压和电流是不一样的。有机会拆个坏机芯验证下

网友Y:
碱性电池是充电电池,容量大,电流大,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Y:
碱性电池是充电电池,容量大,电流大,容易烧电机
更正一下,碱性电池不是那种充电电池

网友Z:
我从来没注意,随便换了

网友AA(2024-06-24):
我不知道,都是当家的换的

网友AB:
遇到过一次,买了个遥控器部分功能无效,客服让我不要用双鹿,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如图,商家送的都是碳性电池,并说不让用碱性电池。为何?
石英钟可以使用碱性电池,但某些特定类型的石英钟,如北极星品牌,可能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这是因为碱性电池的输出电流较大,可能会损坏某些石英钟的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