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大神们,我想要把一个10进制的数转换为浮点数,因为我想从ABS里读出来的脉冲数,直接转换为多少mm,结果发现得用浮点数。我看手册上的浮点数转换出来后会占2个双字的地址,我就把两个双字的值都读出来了。。结果却是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啊。。求大神告知应该怎么用啊。我哪里没做对?

楼主: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在输出端那里显示不出来,但是转10进制的时候就能显示出来了。。。这是什么鬼,到底是转好了还是没转好啊。

楼主:
图发错了,是这张。。。

网友A:
浮点数是32位数据,这就要求用32位数据指令!
还有就是监视你也要选浮点数

网友B:
16384 0(4000 0000十六进制)就是浮点2.0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软件,我觉得你应该用DFL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么。。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D:
DFLT就是把D90 D91的数据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么。。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d99=16384
d98=0
那么d98作为浮点用,就是2.0.
浮点时32位,占用两个字,是一种用位表达实数的办法。它的两个字(d99 d98),你用整数看,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懂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