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请教咸工,公司里面有一台ABB DCS550直流调速器,以前一直都是好的放了一个星期没用了,现在开机运行转速 频率都是0,几秒后报F541励磁器欠电流故障,检查电机 控制线都没问题 参数也没动过,运行测量励磁输出电压也是0,请教咸工和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励磁模块坏掉了换掉即可

网友B:
励磁的快速保险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过了 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没坏 没有击穿呀

网友C(2017-09-14):
励磁模块,驱动电路,驱动电路供电等。

网友D:
励磁是用DCF500的还是和电枢一体的

网友E:
看看参数是不是不对了,参数没问题就是励磁模块,接线不对或者驱动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