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o指令块

楼主(2017-08-06):
goto指令块上电就触发上升沿了吗?

网友A:
我虽然看不懂GOTO 指令 但我知道 一上电M3.0和I0.1 没动作 GOTO指令也不会动作

网友B:
查下128号错误代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8运动轴无法处理此指令: 要么是运行轴忙于执行另一指令,要么是没有此指令的启动脉冲。
我可也可以发脉冲了呀 就是没明白为什么上升沿直接通了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2轴控制,能否交流下?如何选择运动轴呢?如何控制Q0.0和Q0.1分时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啥控制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CTRL和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