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今天维修了一台大金变频空调,故障现象是已送电220V电源插座内保险就烧坏,拆机检查发现室外机的L、N电源输入端只有3Ω(见下面图片),进一步检查元件没有发现有问题,判断是电路板内部短路,但是电路板是封闭的看不见走线,真是无从入手,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A:
暴力拆解

网友B: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拆啊!
壳子拆了

网友C:
买块新的换上不就行了,估计空调的也贵不了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块新的换上不就行了,估计空调的也贵不了多少吧。

是的网购要100元,说实在的不便宜。

网友D:
直接换个新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E:
100大洋一块板,不算贵,就算你换一套通用遥控板也要60大洋啊

网友F:
换新板子,正常后,再拆解旧电路板,查找原因。

网友G:
换板子,立竿见影。

网友H:
估计哪里短路,把前一级拆开,分段测量,这是我本人笨方法,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
换块新的.

网友J:
直接买块新的换上吧;

网友K:
同样的建议换新

网友L:
有某个元件击穿短路了;应该比较好查的。

网友M: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电路板,防护等级比较高?

网友N:
空调坏了,换新的不行吗。反正也应该好多年了。该换就换,别就乎。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电路板,防护等级比较高?

可能是技术封锁,主板上关键的都做成模块全部都用胶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空调坏了,换新的不行吗。反正也应该好多年了。该换就换,别就乎。

100大洋网购一块板(二手的,商家说是原装拆机件),安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O:
万能的网络可以解决大问题。

网友P:
淘一块换上吧

网友N:
能解决问题,很好。我比较怵头家电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