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求解

楼主(2017-08-06):
前辈好,我博图直接安装v13_sp1,而网上教程怎么是先安装v13再安装v13_SP1,请问我这样安装会不会影响使用?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安装V13 SP1没有影响

楼主:
你好,那是不是v13_SP1相当于v13+升级,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V13 SP1是V13的升级版本,之后还有(V13  SP1  UD1)-----V13  SP1  UD9,可直接下载安装UD9,省略UD1-8,建议通过TIA进行在线升级。
打开你的TIA,帮助--已安装的产品--检查更新,直接联网在线更新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3 SP1是V13的升级版本,之后还有(V13  SP1  UD1)-----V13  SP1  UD9,可直接下载安装UD9,省略UD1-8,建议通过TIA进行在线升级。
打开你的TIA,帮助--已安装的产品--检查更新,直接联网在线更新即可;

通过TIA在线升级的版本是V13 SP2,现在可以直接下SP2,省去了装V13 SP1 UD9的麻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很久没有升级了,以为直接出了V14,为防电脑越来越不给力,就没有去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很久没有升级了,以为直接出了V14,为防电脑越来越不给力,就没有去升级

V14也已经到了V14 SP1 UPD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