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楼主(2017-08-06):
1.门控管击穿 2,桥堆击穿 以上2点要重点检查。不过更换时两个推动管要一并检查8050/8550

网友A:
修过多台没坏过8550的,可能我运气好?

网友B:
这么麻烦啊,现在电磁炉维修都是用维修包整套更换

网友C:
维修工变成了更换工了。能修好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网友D:
IGBT损坏 8050 8550也不太爱坏。

网友E:
电磁炉也坏了要修?我的电磁炉坏了就不用了。我现在用电陶炉。与老式的电炉子很像。传热面是玻璃的。

网友F:
这两个件是大功率易损件。。

网友G:
直接换万能板的方便

网友H:
要是更换IBGT和整流桥,还是不OK的话(比如是驱动电路的CPU芯片故障),直接放弃维修。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可以换整个板啊

网友J:
电磁炉一般IGBT坏的比较多。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我用的是光波爐,至2000瓦可调,还有定时,方便忘性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