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有脉冲,电机不运动

楼主(2017-08-07):
求助老司机,第一次调试安川的7S伺服(400W,单相220V供电)。硬件连接后伺服可以JOG运动,然后PLC给出脉冲,在伺服放大器上可以监控到有脉冲输入,但是电机却不转(限位信号的有的,伺服是没有报警的。),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参数必须更改?另外就是伺服ON之后,电机发出尖锐噪声,查了下可能是增益问题,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外部接线先检查一下;

网友B:
运行方向信号给了没有?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发出尖锐噪音是因为线接触不好和电机联轴器不同心。。

网友D:
伺服JOG时伺服不用ON,在用脉冲控制时一定要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当时是哪里的线连接有不良?伺服供电?电机电源?编码器?控制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上确实没查出有什么问题,左右极限信号给了,所以没有报警;伺服ON给了;开始怀疑是双脉冲不行,改成单脉冲加方向也是不行。还望指点还有什么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还未装配,目前处于刚买回来,拆包测试阶段,没有任何负载。

网友E:
是不是原点数据未设置

网友F:
1.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PN20E/PN210;有可能是输入脉冲太少,7系伺服是24位编码器,也就是在电子齿轮比1:1情况下,输入16777216脉冲,电机转一圈
2.伺服使能后异响,把Pn170.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增量式的没有原点设置吧?

网友G:
我看是电子齿轮比没有设置原因,还有就是脉冲频率过低

网友H:
给的脉冲太少了也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PN20E/PN210;有可能是输入脉冲太少,7系伺服是24位编码器,也就是在电子齿轮比1:1情况下,输入16777216脉冲,电机转一圈
2.伺服使能后异响,把Pn170.0=0
问题已解决,感谢!脉冲频率数量少了。电机异响可以改Pn170.0=0,或者更改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