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语句表问题求教

楼主(2017-08-07):
一段程序里一共用了两次M22.2,为什么在线监视的时候一个逻辑状态是1,而另一个是0,求指点。

楼主:
M8.0上面的M22.2状态是1,而下面的M8.1上面的M22.2状态是0,同时监视的还能有两种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M8.0上面的M22.2状态是1,而下面的M8.1上面的M22.2状态是0,同时监视的还能有两种状态?
我建议您首先去翻看STL手册第一章节,明白一下什么叫RLO。

楼主:
是逻辑运算结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逻辑运算结果呀
逻辑运算结果怎么来的呢?

楼主:
是传递上面那个括号位置的状态是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RLO并不是M22.2状态,而是当前的逻辑运算结果。M22.2的状态和之前的运算结果及逻辑运算符号都将影响逻辑运算结果

网友C:
sta才是它的状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a才是它的状态吧
同时建议您也去看看STL手册第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