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小白只知道定时功能,如何实现计时还请大神们赐教一二,如能简单写个梯形图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A:
定时累加

网友B:
可以用PLC内部1秒或者0.5秒动作一次的特殊继电器,再加上计数器来计时,仅做参考啊,呵呵

网友C:
m8013 60次一分钟。一分钟再60次一个小时。思路明白就行了。
程序自己写

楼主:
挺好,能回复一下怎么写吗

是这样吗?

还是这样?

网友D:
INC指令好像是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可以运行程序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C指令好像是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可以运行程序试试看。

所有的PLC指令都是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

他的程序问题在于需要在输入的下降沿保存已经定时的时间并复位D0,否则将反复计时。

网友F:
可以累计扫描时间(单位是ms);也可以用累计型定时器

网友G:
个人习惯用时钟脉冲往寄存器加数,长时间喜欢用系统时钟比较

网友H:
自己可以做个分钟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