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朋友一个公司设备是微能变频器,操作面板无法操作,他更换了一个新的操作面板后,无法使用面板启动按钮运行,运行指示灯也不亮,不知啥原因?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变频器,还没有资料。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A:
可能新的和旧的变频器软件不是一个版本的。

网友B:
参数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