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8-0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柜体尺寸较小,有没有体积比较小的接触器式继电器,常规的小型继电器不能满足客户要求,若有请大家给个品牌或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A:
说下容量才好帮你选型,这个基本要找国处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容量才好帮你选型,这个基本要找国处大品牌的
例如产电GMR-4D

楼主:
另外远方就地的转换开关客户建议开孔Φ23和按钮一个开孔尺寸,可常规的转换开关开孔都比较大,我们用按钮组装了一个客户又说比较松散,不紧凑,有没有那种和按钮一样开孔尺寸的转换开关做远方就地检修用,当然整体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B:
比较常见的JZC1系列还大的话,用HH54P之类的行吗?就是下图这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常见的JZC1系列还大的话,用HH54P之类的行吗?就是下图这一种:
客户就是不想用这种,说不可靠,有没有更好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可以选择大品牌或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可以选择大品牌或进口的。
比如说呢?
可否推荐几个?

网友C:
转换开关控制什么?比如控制信号,开孔23的旋转开关多的是呀!继电器控制什么负载?如果适合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呀!

网友D:
满足不了客户要求是什么要求?
找大品牌的!

网友E:
施耐德,霍尼韦尔,魏德米勒等等,如果地方特别小,也可以使用端子式继电器

网友F:
回复 楼主:
买封装欧姆龙继电器,占体积小,可靠!

网友G:
西门子SIRIUS系列接触式继电器,论坛有专门讨论区

网友H:
固态的小,但是贵。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所描述的问题我有点不明白,关键是看负载的电流,继电器要根据负载的电流选择,要耐用最好选择进口的比较好,还有你转换开关是控制什么的,是切换控制信号还是用来控制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所描述的问题我有点不明白,关键是看负载的电流,继电器要根据负载的电流选择,要耐用最好选择进口的比较好,还有你转换开关是控制什么的,是切换控制信号还是用来控制电机的?
转换开关是控制信号的,就是高压柜中做远方就地检修用

网友J:
你把要求说的具体些,还可能解决
比如体积要求,电流要求,触点要求......
说4楼的不可靠,看来还是能用,那方面不可靠,或许换个品牌就好了

网友K:
像4楼的继电器那样的我在用,直接控制1.5kw的电机的,还可以

网友L:
是呀,需求描述很重要。没有容量要求和用途,选什么都是蒙事。更何况体力了。

网友M:
你是配电用还是电动机控制用,施耐德,西门子的一抓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