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我们最近送来一台新变压器,火线接线柱是φ20的,零线接线柱是φ12的,可以吗?变压器设计规程对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的三相负荷不太平衡,这个变压器合适吗?

网友A:
三相负荷就是不太平衡,零线电流也远远小于相线电流,容量较大的配电变压器零线接线柱截面积设计上很多都小于火线接线柱。四芯的配电电缆不也是三根粗,零线的一根细吗。

网友B:
厂家生产的你还怀疑不是标准的吗?这个还没听说象非标的一样到处有人接单的

网友C:
零线截面积大于1/3火线截面积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E:
零线最起码要火线的二分之一。

网友F:
是正规变压器厂家做的就放心用好了!

网友G:
可不可以还是要你自己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计算吧!

网友H:
见过的低压侧400V的电力变压器,中性点出线端都细一些;
但有一种说法,谐波较大的照明负荷,有可能中性线电流较大,如果这种情况由单独的变压器供电,不知情况如何。

网友I:
这个就算是12的铁棒过流截面积都完全足矣

网友J:
我们这就是400kva的,零线端子细些